冶金
热电偶信号如何做到防止干扰

楼主(2007-09-03):
请教: 我使用的热电偶是S分度,中间增加了隔离模块将毫伏信号转变为 4-20毫安信号,然后传到DCS,但经常出现温度显示波动较大,我使用了两端接地,仍无法消除波动,我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补偿导线是什么的?屏蔽了吗?

网友B:
查一下是隔离模块前还是后信号波动大,一般单点接地就可以,隔离模块前后不要共地.实在不行就单独穿管.

楼主:
谢谢,我使用了屏蔽线,模块前未接地,模块后接地与到DCS的接地共地。

网友C:
设备接地

网友D:
要查一下是前面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E:
模块后接地与到DCS的接地共地,取消一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