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风门执行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7-09-03):
请教风机风门的执行器该怎么选型,有些什么重要的参数?我准备给160KW的风机安装风门电动执行器.请各位指教!

网友A:
1)如果调节风量干脆改装160KW的变频控制柜..节能效益可观..又符合减排节能的政策.调至45HZ运行可节电25%.年运行5000小时以上绝对有改造的必要..

楼主:
风机要求全压运行,没必要变频!

网友B:
变频也不要忘了留风门。没有风门,变频出故障,你就玩完

网友C:
如果气源方便,建议使用气缸执行器,定位准确的可以带定位器,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QQ:719667081

网友A:
哪你装风门的目的是什么呢?

楼主:
轻载启动

网友A:
有很多现成产品..

网友D:
我的建议:如负荷不太满,上变频。另加风门。最好用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