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本地控制

楼主(2007-09-03):
输入点  X1:本地起停
        X2:远程起停
怎样实现自锁和互锁,无转换开关的
效果是要本地启动时,远程起停无效
        远程启动时,本地起停无效
怎样做比较好点,求大侠们赐教

网友A:
x1*x2ont+x2*x1ont=out小弟语句表太差发个逻辑式你,多包容。

楼主:
谢谢余洋
 x1*x2ont+x2*x1ont=out
这个只能达到互锁,这个缺点是如:本地在运行,远程为on 时,就会停机。
我要的状态是:本地运行时,远程开关无效
              远程时,本地开关无效
没有转换开关,所以不知道怎么达到目地。

网友B:
我想,在程序中输出线圈这样编辑应该可以吧."就地"和"远程"不能同时为"0"和"1".
1.   -|/|----( )
      远程  就地
2.   -|/|----( )
      就地  远程

网友B:
我不会语句表,只会梯形图.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好象还是不可以哦

网友C:
多流程步进控制可以实现,我试好了发动画和梯形图。

网友D:
1.外部电路可用自锁式按钮,两个按钮之间互锁;
2.外部电路两个按钮分别控制2个继电器的线圈,2个继电器的触点 再分别互锁2个按钮;
3,如果有PLC,也可用编程互锁,这样更间单一些。

网友C:
试发程序梯形图,请讨论指教。 X21和X22是两地启动和停止,驱动Y1;按键时间不能超过3s,3s内不能进行启动和停止的转换。 控制效果动画如下:
梯形图如下:

楼主:
谢谢,有空试试这程序

楼主:
TO:河北赵
 多流程步进控制可以实现,为什么要定时3S呢,求解

网友E: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
本地启停的自锁回路按照常规做;
远程启停的自锁回路也按照常规做;
本地启停的自锁回路中串入远程自锁保持继电器的常闭触点;
远程启停的自锁回路中串入本地自锁保持继电器的常闭触点;
本地启停的自锁保持继电器与远程启停的自锁保持继电器并联即为输出。

网友C:
    老菜鸟您好:多谢您提醒,不过要请教,常规自锁回路,一个X1(X2)怎样实现启动和停止?

    求知工控您好:第一个图片是GIF文件,右键单击保存以后可以打开查看动画效果。
    以本地控制为例,如果没有S10工步3s的设置,点动X1启动时,程序会快速连续跳转的S0工步而停机;同理如果没有S0工步3s设置,点动X1停机时,又会快速跳转到启动工步。
    当然这个程序肯定不是最好的程序,我是当作学习来对待,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河北赵在 2007-9-7 22:32:00 发表的内容:

    老菜鸟您好:多谢您提醒,不过要请教,常规自锁回路,一个X1(X2)怎样实现启动…

还有,我的本地起停X1是按钮式的开关(点动的)
     远程起停X2是能自保持的开关(按一下闭和,在按一下断开)
这种控制真是太郁闷了

楼主:
  谢谢河北赵
看懂3S的意思了,刚开始看时没考虑到扫描的速度

网友C:
    在这里3s定时器,确实是起到工步间的隔离作用,不知高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X22是自锁式,那样更简单吧?不需S20工步延时,将S21工步的X22改为常闭怎样?

楼主:
TO: 河北赵
是不是可以用本地上升沿的触发、远程上升沿和下降沿来代替3S呢

网友C:
步进控制,本地上升沿依然不可,也会向下跳转;远程启动用常开,停止用常闭。您试试

网友F:
试试此程序能否达到您所提的要求

网友C:
海勋您好:
    分析您的程序,并经过仿真试运行,完全可行。您做的程序简单明了,太漂亮了,虚心向您学习
    十分感谢您,指导我们新手,学习编程技巧,开拓编程思路。敬请您经常指教。

楼主:
 海勋你好,你的程序很好,谢谢,
不过我有一个开关不是点动的,上升沿交替好象还不行

楼主:
河北赵你好,你的程序可行,真是太谢谢你了

楼主:
海勋你好
我有一个开关不是点动的,能自保持的,是不是可以加个:
LDI   X001
RST   M2

网友C:
回楼主: 海勋做的绝对漂亮,简洁明了步序精炼,不需延时隔离,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按照您的题意,X23为本地启/停点动按钮,X24为远程自保持按钮,仿照海勋的指教,程序如下:

楼主:
谢谢河北赵和海勋,受教了

楼主:
To:河北赵
回楼主:
   海勋做的绝对漂亮,简洁明了步序精炼,不需延时隔离,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按照您的题意,X23为本地启/停点动按钮,X24为远程自保持按钮,仿照海勋的指教,程序如下:

你的这程序如果在本地启动后远程被闭合,那本地停止后Y001岂不是还在运行。
我觉得还是海勋的那个程序中X001断开后加个复位比较可靠。

楼主:
为什么我的图片传不上去呢,怎么回事

网友C:
存在您指出的错误。
“点击这里发表图文内容”

网友G:
你的这程序如果在本地启动后远程被闭合,那本地停止后Y001岂不是还在运行。
我觉得还是海勋的那个程序中X001断开后加个复位比较可靠。

翻转指令
我也这样觉得,远程信号不管是不是常闭,都看作点动处理,特别对于远程信号,这样做应该会可靠一些。

网友C:
试试这个:

网友F:
再试试这个

网友C:
技高一筹,漂亮!

楼主:
我前几天改的远程控制也是用置位复位的, 和海勋的类似,不过我是用的
LDI  X001
RST   M2

楼主:
我现在用的程序

网友F:
TO:河北赵
麻烦您传一份三菱仿真软件给我好吗?多谢!
hixun2008@yahoo.com.cn

网友C:
俞海勋您好:
    三菱教学演示仿真软件太大,共计31MB,邮箱无法传送。请到这里看看,有下载地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7743。
     向您学习,该道谢的我。

网友F:
别大家互相学习,QQ:116547700

网友E:
一个按钮的启停、自锁回路PLC程序:采用上升延来实现,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控制——这个甚至不用管它是点动还是自锁的!

网友H:
哇,好东西啊,见识各位的大虾的风采了 ,程序我会一个一个实验的哈哈
谢谢  !!!!!!

网友I:
河北赵你好!!!!
我想知道你的那个动画怎么做的,可以用来仿真吗,如果可以能教我吗,我的QQ845591856,十分感谢!!!

网友C(2007-10-05):
萝卜您好:
    动画文件是用ViewletCam这个软件来录制的,该软件相当是屏幕录像机,可将全屏幕或者部分屏幕的显示动作全部录制下来,保存成GIF文件,便于网上传输、制作课件。详细介绍、下载地址和具体用法请参见: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07700

网友J(2015-03-25):
E+H:http://www.endress-h.com
恩德斯豪斯:http://www.endress-h.com
E+H办事处:http://www.endress-h.com
E+H电磁流量计:http://www.endress-h.com/dcllj/
E+H超声波流量计:http://www.endress-h.com/csbllj/
E+H差压流量计:http://www.endress-h.com/cyllj/
E+H流量开关:http://www.endress-h.com/llkg/
E+H变送器:http://www.endress-h.com/bsq/
E+H温度开关:http://www.endress-h.com/wdkg/

网友K(2019-12-26):
没有转换开关,所以不知道怎么达到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