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800C-P和S7-300通讯(CPU312)

楼主(2007-09-03):
不知道哪里出了错,采用MPI方式通讯,总是出现通讯异常的提示窗口,触摸屏完全没有和PLC通讯上,通讯参数改了N次也是如此、还请这方面有经验的前辈指出一些解决办法,或者指出哪些地方应该注意的,非常着急!!!!

网友A:
通讯线缆是采用带适配器的线缆吗?

网友B:
请确认站号和波特率,一般都是2,19200. 然后确认指拨开关5\6在下面,通讯线人机14---PLC3,人机15---PLC8,PLC需要先做硬件组态,然后再和人机通讯.如果需要使用到DB块,请先在PLC里面开辟对应的DB块.

楼主:
已经解决,CPU中要设置波特率

网友C:
从一下几个方面考虑

1. 连线,所有型号的hitech的引脚定义都一样,即25pin:14+  15 -  ; 9pin:1+ 6-

 所以用25针口14-----3,15----8 或者用9针口1---3,6---8
2.指拨设置,第5,第6指拨在off,其余指拨在on

3.在ADP的工作参数设定---连线设置中: 如果不用控制区和状态区那么删掉控制区和读写区
4.如果使用了控制区和状态区,那么在step7中中开辟DB10,并且在该db块的变量标签标表中定义DB10.DBW0------DB10.DBW20
5.cup的mpi属性中的站号和波特率要和ADP连线的站号和波特率一致(1711支持19200,6000系列及3261可以支持到187500)
6. 如果在触摸屏中用到某地址(如DB100.DBW10),那么要在step中开辟db100,并定义此块中的dbw10,否则就会访问  一个不存在的地址而报通讯错误。
7. 触摸屏的上下载口最好和触摸屏与300的通讯口不要重复
8. pws的站号设置为1有时候比设置为0速度要快些
9. 对于6000系列及3261好像用hitech新的ADP6.1.1.03的软件与300通讯速度很快
10.第5个指拨开关,放在off的位置。
11.与plc通讯口和屏的上下载口,最好用不同的口。例(com1上下载,com2做通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