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知识复习题

楼主(2007-09-03):
电气知识复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利用电容器可以改善系统的(  ),以提高电能利用率。
  (A) 功率   (B) 功率因数   (C) 电能   (D) 电位
答案:B
2、电容器在刚充电瞬间相当于(  )。
  (A) 短路   (B) 开路   (C) 断路   (D) 通路
答案:A
3、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电流的大小在充放电的过程中每一瞬间都是(  )的。
  (A) 相同       (B) 不同     (C) 恒定不变   (D) 按正弦规律变化
答案:B
4、某导体在5分钟内均匀通过的电荷量为4.5库仑,则导体中的电流强度是(  )毫安。
  (A) 0.015   (B) 1.5   (C) 0.15   (D) 15
答案:D
5、有一个量程为300伏,(即测量范围是0~300伏)的电压表,它的内阻是40千欧,用它测量电压时,允许流过的最大电流是(  )。
  (A) 7.5毫安   (B) 7.5安培   (C) 75毫安   (D) 75安培
答案:A
6、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指(  )。
  (A) 最大值、瞬时值、周期        (B) 瞬时值、频率、初相位
  (C) 有效值、角频率、瞬时值        (D) 最大值、频率、初相角
答案:D
7、在R、L、C串联电路发生谐振时(  )。
  (A) 总电压超前于电流           (B) 总电压滞后于电流
(C) 总电压与电流同相位        (D) 电流超前电压
答案:C
8、PN结宽度稳定后,(  )。
  (A) 载流子停止运动                    (B) 只有多数载流子的扩散运动
  (C) 扩散与漂移运动达到动态平衡        (D) 只有少数载流子的漂移运动
答案:C
9、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可分成三个区域即(  )。
  (A) 放大区、饱和区、截止区         (B) 放大区、饱和区、短路区
  (C) 放大区、导通区、截止区           (D) 放大区、饱和区、断路区
答案:A
10、石墨电刷硬度较低,润滑性较好,适用于换向条件正常,(  )的电机。
  (A) 负荷较大   (B) 负荷较小   (C) 负荷均匀   (D) 无载
答案:C
11、仪表的指示值与被测量的实际值之差称为(  )。
  (A) 绝对误差   (B) 引用误差      (C) 相对误差   (D) 最大引用误差
答案:A
12、为减小测量误差,对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内阻要求是(  )。
  (A) 电流表内阻大,电压表内阻小         (B) 电流表内阻小,电压表内阻大
  (C) 电流表和电压表内阻都小             (D) 电流表和电压表内阻都大
答案:B
13、直流接触器磁路中常垫以非磁性垫片其目的是(  )。
   (A) 减小振动         (B) 调整磁通量
   (C) 减少剩磁的影响   (D) 减小吸合时的电流
答案:C
14、通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当线圈通电后触头(  )动作,断电时(  )动作。
  (A) 延时、瞬时   (B) 瞬时、延时     (C) 延时、延时   (D) 瞬时、瞬时
答案:A
15、中间继电器是将一个输入信号变成(  )的继电器。
(A) 另一个输出信号              (B) 多个输出信号
(C) 一个或多个输出信号          (D) 两个输出信号
答案:C
16、同芯式绕组是将高低压绕组同心地套装在铁芯柱上且低压绕组在里高压绕组在外,主要是便于(  )。
  (A) 绝缘   (B) 绕制     (C) 引线   (D) 增加磁耦合
答案:A
17、下面有关保护零线的叙述错误的是(  )。
  (A) 保护零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工作零线的截面积,同时必须满足机械强度要求
  (B) 与电气设备相连接的保护零线应为截面积不小于2.5mm2的绝缘多股铜线
  (C) 保护零线的统一标志为黄绿双色线
  (D)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黄绿双色线作负荷线
答案:D
18、如果发现触电人呼吸困难、稀少或心跳失常、发生痉挛,应立即施行(  )。
  (A) 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    (B) 静卧休息   (C) 多走动     (D) 立即送医院
答案:A
19、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的内容是:任一瞬间,流入节点上的电流(  )为零。
  (A) 代数和   (B) 和   (C) 代数差   (D) 差
答案:A
20、叠加定理为:由多个电源组成的(  )电路中,任何一个支路的电流(或电压),等于各个电源单独作用在此支路中所产生的电流(或电压)的代数和。
  (A) 交流   (B) 直流   (C) 线性   (D) 非线性
答案:C
21、RC串联电路中,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是电能与(  )之间的相互转换。
  (A) 电场能   (B) 磁场能   (C) 热能   (D) 动能
答案:A
22、在RLC并联交流电路中,当电源电压大小不变而频率从其谐振频率逐渐减小到零时,电路中电流将(  )。
  (A) 从某一最大值渐变到零         (B) 由某一最小值渐变到无穷大
  (C) 保持某一定值不变             (D) 其变化无规律
答案:B
23、晶体管串联反馈式稳压电源中的调整管起(  )作用。
(A) 放大信号

网友A(2010-12-06):
引用 网友B:
好!学习,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