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驱动器电路图问题

楼主(2007-09-03):
问题1、在第一幅图中CN1 中的PG分粥比输出是什么意思啊?
    2、在OA和/OA输出线上的那个“折线”(见识短,只好这样描述了)是什么意思?
       见了好多次了,不认识。
    3、在CN2和编码器的连线上那个SG是什么意思?那个连线上面椭圆虚线环代表什么?
       屏蔽线还是什么,也见了好多次了。
    4、在图2上,在电机连接线V、W前面那个波浪线(接到A/D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在U线上没有阿?
 让大家见笑了,谢谢回答阿!

网友A:
1、在第一幅图中CN1 中的PG分粥比输出是什么意思啊?
编码器信号的输出(a+,b+,z+)
2.在OA和/OA输出线上的那个“折线”(见识短,只好这样描述了)是什么意思?
双铰
3、在CN2和编码器的连线上那个SG是什么意思?那个连线上面椭圆虚线环代表什么?
是屏蔽线,SG表示屏蔽线接外壳地。
4、在图2上,在电机连接线V、W前面那个波浪线(接到A/D了)是什么意思?
电流互感器,用于采样电流反馈信号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感谢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