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磁加热

楼主(2007-09-03):
我想改造注塑机电加热系统,听说有变频电磁加热,节能效果挺好,但不知改造后对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有没有影响,请高手指点一二!QQ:569533927

网友A:
有点难度,你改好了把方法公开一下,让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没有人做电磁加热的吗?看来效果不是太理想啊!但厂家宣传的节能达到30%-70%,改造工艺简单,有做过的请交流一下好吗?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这方面我不是太清楚,

网友C:
注塑机变频电磁加热听说节能效果挺好,但是没见过.你改好了介绍一下,我也想学习学习!祝你成功!!!

网友D(2009-04-04):
可以的,效果很好,注塑机我改过了!交流QQ326764847  手机:15859217600

网友E:
5楼,我想跟你深入的谈谈,QQ269320526

网友F(2009-06-06):
我也想学习一下,QQ99584228

网友G:
其实就是利用电磁加热,原理和电磁炉一样的,他在保温方面做的好,可以减少加热的时间,容易坏,要散热就麻烦

网友H(2009-07-06):
有需要做电磁加热的请联系我13863328146         QQ383467095

网友I(2009-11-16):
我公司做了4台,3台1000克和一台800克,有一台将近半年,节电效果是好的,但碰到一些问题:1电磁干扰影响注塑机的温度显示,电磁加热时,显示温度会跳变,但对温度控制没有影响.2另一台,电磁加热不工作,温度一直处于过高,不能下降,保温做得太好了吧.后来把线圈之间的保温割掉后,温度才降下来,能正常控制温度,此机器每天电磁加热用电量不到8度,如果保温做得好的话还要更低,原先普通加热圈一天的用电量超过60度,天冷用电量更大(散热更多,热量就是电量) 另两台机器电磁加热圈每天用电量20度多点,每天差不多,与机器所做产品关系并不大,总的来说,效果是有的,但不知是否可靠,是否对塑机有影响.目前要求改装厂家负责两年保修.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了解情况jiangjun_jinding@126.com

网友J:
好!

我也想学习一下

很好!

网友J:
好!

我也想学习一下

很好!
QQ397271068

网友K(2011-07-29):
高频加热,请关注蓝淼科技

网友K:
高频塑机加热器,解决问题集锦

网友L(2012-02-13):
请问各位大侠一个问题?电磁加热中感应线圈工作时的电压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震荡电路还是功率?或者其他什么?

网友M:
咋了。连加热都变频了?什么世界啊。

变频空调变频变频冰箱变频电视变频加热

日后可以有变频烹调变频投影变频碎石变频频谱仪变频水变频灯

哇TM绰头多啊。

nnd不就是高频。用在家里就叫电磁炉。用在热处理叫做表面淬火。用在轴承加热上叫高频加热。用在橡胶硫化机上又叫甚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