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PM1A故障分析

楼主(2007-09-03):
本人采用CPM1A的PLC做一个控制箱,程序写入运行都没有问题。但是一旦PLC和电脑的通讯停止,关闭电源等待一段时间后重新通电,就发现PLC出现错误运行灯不亮。此时重新和电脑通讯,在软件里面把PLC设置到run状态,它又运行正常。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该问题。(PLC是台湾产的二手货)

网友A:
设置PLC的掉电模式为掉电前状态.就可以

网友B:
1,连接CX-P软件
2,打到编程状态
3,双击设置,选启动一页
4,把模式选择成运行
5,设置中上面有一个选项的下拉菜单,选传送到PLC
6,PLC断电生效.
以后PLC上电就可以直接是RUN状态了
注意:CPM1A没有电池,断电时间不能太长一般不要大于20天,否则断电保持区的数据以及PC设置区的数据都要掉.

网友C(2007-10-16):
传送时把设置选上就 可以了

网友D:
那用手持编程器怎么办

网友A:
设置DM6600的参数,**00:编程;**01:监控;**02:运行

网友E:
CPM1A断电半年数据都还在啊.

网友F(2008-03-25):
感谢杨睿,学习了

网友G:
遇到过类是的问题今天终于高明白了

网友H:
PC设置的参数是存入闪存中不怕长时间掉电,对应于DM6600-DM6655
另外还有可通过编程设备写入的只读数据区DM6144-DM6599也是存入闪存的,可以把你的控制系统需要永久保存的数据放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