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PLC出现问题

楼主(2007-09-03):
今天完成了陈老板的第三个控制箱,开始的一切进行的都还是很顺利的。但是程序调试结束准备收工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另人郁闷的问题。调试好的程序并且已经把程序设置在RUN状态了,但是停电一段时间再开启PLC就已经出现错误报警RUN的灯也灭了。再次通讯设置,运行正常我小心翼翼的拔掉通讯线,关闭电源。再次开启的结果另我非常失望,还是老样子。我上网早了很多资料但是没有关于这样故障的,是否我里面那个触点用错了。可能性不是很大,箱子是普通的开关量控制,之前也做过很多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之前的PLC是上海产的,这个PLC是台湾产的。难道就那么不同吗?真希望能够得到高手的指引!

网友A:
看看系统设置的PLC掉电模式,把它设置为关机前状态.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ERR灯是常亮还是闪烁?
常亮是致命错误,闪烁是非致命错误
用CX-P连接后读错误代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