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部管理工作有那些???

楼主(2007-09-04):
我的部门就二个人(包括我),我完全没有管理经验.请问维修部管理工作有那些?每月需要做那些报表等等???才算得上完善管理。
最好是有ISO9002体系的程序文件的标准。

网友A:
1 建立设备台帐 2 维修记录 3 了解配件库存

楼主:
还有吗?
有谁知道

楼主(2007-11-20):
在现代化企业中,固定资产的种类、数量很多,尤其是设备、管线、仪器仪表等,占的比重较大,而且同类设备也较多,因此,应对这些固定资产进行编号。编号的方法应力求科学、直观、简便、便于统一管理,又应减少文字说明提高工作效率。目前一些单位已运用电子计算机来汇总、存储设备技术档案等,不久将会在企业中全面采用。
一、设备编号法
1.设备编号的基本形式
设备编号的基本形式为:口口××××
以上编号中,第一组是一个或几个英文字母或拼音字母,代表不同类别的设备。第二组是数字,其中第一位数字代表装置(或车间);第二位数字代表工号(或工段);后两位数代表设备位号,是按同一类型(即用同一字母命名的)设备,按工艺顺序来编排。推荐使用表1-1或表1-2的表示方法,企业可根据本厂情况自行编制代号表。
表1-1 设备代号一览表(一)
第二组四位数字的第一位数为装置或车间代号,各厂根据本厂装置或车间数给装置或车间编一个号,当单位超过十个,则需增加一位数,或按生产系统(如氯碱、氯气、农药、聚氯乙烯、其他产品、机修系统、动力系统等)来编,可以减少第一位数不足的困难。现以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尿素的某化肥厂为例,对这种编号法予以说明。
用表1-2代号。该厂分为制氨、尿素、辅助、尿素储存与包装等4个装置。其装置编号第一位数分别是:1-制氨装置,2-尿素装置,3-尿素储存及包装,4-辅助装置。
另外,尚有氨储存装置,由于设备很少,作为工号来安排。
第二位数工号(或工段号),基本按流程顺序和行政划分的工序或工段依次编排,一般不会超过9个工序。如该合成氨厂,制氨装置(代号为1)的工号:1100-石脑油预脱硫及最终脱硫工号;1200-转化工号;1300-氧化碳变换工号;1400-脱二氧化碳甲烷工号;1500-氨合成工号;1600-氨吸收工号。尿素装置(代号为2)的工号:2100-原料供应系统工号;2200尿素合成工号;2300-低压部分工号;2400-蒸发工号;2500-造粒系统工号;2600-氨水系统工号;2700-蒸汽及公用工程系统工号。
辅助装置(代号为9,如锅炉及水处理等)。
9100-辅助锅炉系统;9200-给水处理系统;9300-仪表空气生产系统;9400-水冷却塔系统;9500-惰性气体系统
第二组后二位数为位号,即设备位置代号,仍以该合成氨厂为例。
C1101为制氨装置脱硫工号塔类设备中的第一台设备:H2S汽提塔。
F1201为制氨装置转化工号炉类设备中的第一台设备:一段转化炉。
K1501为制氨装置氨合成工号压缩机类设备中的第一台设备:合成气压缩机。
XT1501为合成气压缩机的蒸汽透平机(为压缩机的原动机)。
G2101为尿素装置原料系统泵类设备中的第一台设备:高压氨泵。
D9205为辅助装置给水处理系统分离器类中的第五台设备:双床层式阴离子交换器等。
电器设备的编号,属于生产装置的电动机,一律以M为代表,置于主机编号英文字冠的后面,编号与设备完全相同。如GM2101,为高压氨泵电机(高压氨泵的编号为G2101)。其他电器设备,如变、配电所内的变压器与开关柜,则与辅助装置编号方法相同。
2.设备编号中应遵循的原则
(1)每一个设备编号,只代表一台设备。在一个企业中,不允许有二台设备采用一个编号(说明:字母加数字构成一个完整编号,出现同样数字的编号是允许的)。
(2)编号要明确反映设备类型,如工业炉,热交换器,聚合釜或压缩机等。
(3)能明确反映设备所属装置及所在位置。
(4)编号的起始点应是原料进入处,结尾点应是半成品或成品出口处。
(5)同型号设备的编号,同样按工艺顺序编排。即同型号设备编号的数字部分是不一样的,与习惯做法不同。其顺序应明确规定:由东而西(设备东西排列时),或由南而北(当设备南北排列时)。
(6)编号应尽量精简,数字位数与符号应尽量简单而少。例如:当一套装置或车间设备总台数少于100台时,就可采用不分工号(工段)、不分类别的大排号,这样装置虽多于10个,仍可用四位数表示;这时如装置数在10个以内,则有三位数即可表达。但一个企业的编号原则和方法应一致。当全厂设备编号后,应编制出全厂统一的设备一览表,并应保持稳定。如果设备调出或报废,发生空号,可在设备档案或一览表中注明。若新增设备,则可以新增编号,或填补空号。
二、管道编号法
一般石化企业管道较多,尤其大型化工厂,装置的管道都比较多,往往形成管道走廊(通称管廊)。大、中型老企业的外管道也基本集中在管廊上。为加强对外管道(包括装置内的管廊)的管理,防止出现差错,影响生产等,管道应该编号。
1.管道编号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①管道内的介质,用管外(除保温、保冷层外)的涂色表示清楚。
②管架支柱从始端至末端,都要编号,并在支柱离地面1.7m左右标码。管道纵横交叉较多的厂,其支柱号码前要冠以特定文字。
2.外管道(厂区公用管道)按下列原则进行编号
(1)先编外厂供应的管道。面对外部输人本厂的第一个管道支架,按从东到西或从南到北的顺序进行编号,不加字冠,即以01、02、03-二往后排列即可。
(2)如管道架上分上下多层铺设时,则先编上层管道,再编下层管道。如上列为O1、02、03、04;下列为05、06、07、08等类推。
(3)外厂供应的管道编完后,留下一定量的空号,再进行本厂外管道的编号。对无管廊的老厂,则应从该管道输送介质的起始点起,从原料加工开始,对化工管道进行编号,直到输出成品的管道为止。对多种原料的化工企业,按化工工艺流程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工艺管道编完后,留一定量空号,再进行水、汽、压缩空气等管道编号,将所有外管道全部编完为止。
(4)对有管廊的新老企业,则选择管道走廊上最密集的管架位置,标定该处支柱号码为管道编号基准点,然后面向管道中介质来的方向,进行对管架上的管道编号。仍按上面的(1)、(2)项原则进行。对未经该处的管道,进行后续编号。此法不分工艺管道与水、汽等管道,一律按顺序编定。编定后编制外管道编号登记一览表,其内容除管道编号、管道输送介质、管道尺寸、材质等之外,还必须列明每根外管道的起始点与终点及其总长度。如其上有阀门时还必须注明有几个阀门、型号、规格,并对阀门也进行顺序编号。此顺序从介质送出点开始,往后排列,如O1-V1(V代表阀门)、O1-V2等,即代表第一根管线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阀门。
可以建立一个设备明细表,将设备分门别类进行登记,一般应包括如下内容。
设备类别、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型号、生产厂家 、设备数量、入帐日期(或启用日期)、原值(万元)、完好状况(完好、堪用、停用、报废)、检定(周期、检定日期)、检修(年检、小修、大修)等。有些设备还必需将有关影响到环境保护的情况进行登记,如噪音(dB)、废水/气等。
rs按所提供的密码进入(不知密码者,可从只读数据库中进入查看)。本数据库主要内容包括信息输入、查询、报表打印三部分内容。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A.电化厂设备管理
一、       设备档案

1.  设备编码由单位码(4位---附下表)、序号(3位)、分类码(按用途、动静DJ、压力容器YF、主要设备ZF计4位)共11位组成;一旦定下,不得随意变动。                                                               用途:A反应 B塔 C炉 D换热 E分离 F过滤 G干燥 H机泵 I破碎 J行车葫芦 K运输 L车辆 M加工 N焊接 P变压器
Q电缆 R仪器 S仪表 T分析 U建筑物
2. 报表分类指生产类、辅助类、特殊类(包括J、K、L、P、Q、R、S、U)三种。

3.  修改记录时,注意选择本单位按钮进入。

4.  备件定额部分更改较大,需待重新修订

5.   若设备闲置,则在其原11位设备编码前加"XZ",变成"XZ???????????" 。
6. 若设备已拆除(报废),则在其原11位设备编码前加"BF",变成"BF???????????" 。
7.     若设备增加了,可随时建立设备档案,注意编码不能重复。
二、       压力容器

1.  信息输入工作主要由机动科负责完成,各单位配合进行核对(从设备一览表着手)。

2.  容器的壁厚、材料分筒体、封头两部分;内径分筒体(夹套);压力、温度有管程(内筒)、壳程(夹套)之分,请注意说明。
三、       密封管理

1.  编码由单位码(车间、工段、岗位计4位)、序号(3位)、分类码(按管道、阀门、法兰、接头1位)共8位组成。

2.  有关报表设置还在设计中。
四、       设备检查

1.     编号由单位号(车间2位和工段1位)、序号(3位)、检查类别(2位)组成。

2.     检查类别有集团公司JG、股份公司GG、电化厂季度DJ、电化月度DY、车间CJ。

3.     设备检查是否整改有效需经确认意见(车间组织的检查由车间确认,厂级以上检查由机动科确认)方可。
几点要求:

1.     数据库中现有的信息还需进行一次核对(在数据导入时可能会有差错)。

2.     数据库中的许多技术管理信息还需各单位组织普查,予以完善。
3.  检修记录要求每周或半月输入一次(历次检修记录要在一季度前全部补齐,其中2001年12月底以前部分由设备所在单位填补,2002年部分按谁检修谁登记的原则进行。

楼主:
:杨学武 组设备台帐的建立已成为班组基础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如何使班组设备台帐的格式和内容既规范、详尽,又科学、准确,是提高班组设备台帐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鉴于当前各单位班组设备台帐格式不一、内容凌乱的问题,借此谈一点认识。 1.班组设备台帐的格式和内容的统一性   为体现班组设备台帐的缜密、科学、完整性,设备的一些基本属性就必须归置出来,同时设备的检修、维护保养、技改、变更等记录要做到详尽、准确,以便为该设备建立最有价值的原始档案。   无论检修和运行,也无论从事何种专业的班 组,其设备台帐的格式务须涵盖以下内容:1)设备的规格型号;2)设备的名称;3)制造单位;4)出厂日期及编号;5)设备的技术规范;6)安装地点(部位);7)数量;8)特别备注。同时应按主、辅设备分类定制。   设备台帐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5个方面:1)检修记录;2)维护保养记录;3)技改记录;4)变更记录;5)运行记录。   其中检修记录包括设备计划性大小修、事故抢修的记录,记录形式应有检修分析、工作记录、结论报告。维护保养记录包括日常消缺、设备定期切换、执行规定维护保养项目等。技改记录包括设备的技术改造、运行方式的调整。变更记录包括设备的损坏更换、技术替换、项目增减等。  运行记录包括调试记录、投运日期、运行状态、运行周期、参数变化、事故记录、缺陷登记等。   以上内容应是班组设备台帐的格式和内容的统一性的基本要求,这样才能体现班组设备台帐的实效性、科学性。 2.班组设备台帐的格式和内容的针对性   任何事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班组设备台帐的格式和内容在遵循其统一性原则的基础上应肯定其差异性的存在,即:不同性质、不同专业的班组其设备台帐的格式和内容的建立应有其特定的变化,也就是强调其针对性。   检修与运行班组,机、炉、电、化不同专业的班组,受其特定性质的要求,其设备台帐的格式和内容的建立肯定要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台帐记录上就是侧重点不同、详略不一。如:检修班组设备台帐的格式上述8项都要详尽记录并增加相关备品备件的台帐记录,而运行班组则侧重1)、2)、5)、6)、7)项并增加运行监测台帐记录。在内容上检修侧重上述5个方面的1)、2)、3)、4),运行侧重上述5个方面的5)。不同专业的班组管辖的设备特性不同,对台帐的格式和内容要求也不同。 3 统一性和针对性的有机结合   班组设备台帐的格式和内容既要强调其统一性,又要注重其针对性, 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提升班组设备台帐的管理水平。

网友B:
上网查一下.

网友C:
网上啥都有了。

  说白了,企业中所谓“管理”往往是文职,没用的事情做得多;只要知道一年花多少钱,啥时候花钱,知道向老板汇报就得,如果能给一线人员多提供一些帮助就算很不错了。真要搞明白,还是自己去多维护、体会。最后的效果就是要少花钱,多办事,给老板省钱同时提高设备产能比。ISO的主导精神就是要一切工作有可追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