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的大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7-09-04):
在安装wincc6.0之前安装消息队列服务,系统弹出安装失败窗口:无法启动MSMQ服务. 依存服务不存在,或已被标记为删除。
所有可以使用的方法都用过了,使用系统盘,使用有的朋友说的输入命令的方法,还有使用手动启动它所依赖的服务等等。直到最后没有办法,重装了系统,可是状况依旧。
总是无法成功安装。
请问谁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重装系统都不能解决吗?(原版的XP也不行的!!)

网友A:
可能是与其他应用软件有冲突,建议用干净的操作系统进行测试。

网友B:
再不行就换个操作系统试下,2000什么的,除非要求你们必须用XP

网友C:
操作系统必须是XP,可能你的不是正版。系统装完后就安装消息队列,此后装SQL,再装WinCC.

网友D:
我也和你一样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安装系统组件中的消息队列服务,千万不要用优化过的系统,一定要用原版的,XP和2000都可以。剩下的步骤就好办了。安装顺序就是SQL--消息队列--WINCC--也可能需要安装一个系统补丁的。
总之运行wincc安装的时候就会提示你错误在什么地方。有时候还会提示浏览器安装有问题。所以基本都是系统的问题。建议最开始使用干净的系统安装为好。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在添加组件中安装消息队列服务

网友F:
我想请教一下,我从网上下载了 wincc,消息队列已经安装,也安装了SQL SERVER2000,在安装wincc时提示SQL SERVER2000未安装,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G:
SQL SERVER2000的版本不对把

网友H:
我有办法安装,不过WINCC真的不太好用

网友I:
SQL SERVER2000  是多大的 ???,我下载个有683M左右.

网友J:
要装SQL2000ForWinCC,270M

网友K:
不同版本的WinCC 对应不同版本的SQL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