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p站上的开关量输出点总掉

楼主(2007-09-04):
在一个dp站上,开关量输出上的动作输出点动作后,比如说,q0.0已经置1,但是频繁的随机复位,现dp头更换,请问各位大虾,应该怎么处理呀?

不会,学习!

网友:
建议,先处理好屏蔽以及接地,估计现场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不行重新走DP网线.

楼主:
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查一下吗?

网友B:
测一下DP线的电阻

网友B:
处理的结果如何?

网友A:
这种问题的确不太好处理,当去现场查找时都正常,就是偶尔闪断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查出来了,是DP头做的比较粗糙的原因,希望大家以后多注意此类故障,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