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三菱F540变频器的正转端子不能用,怎么维修?

楼主(2007-09-04):
(无正文)

网友A:
用反转的可以吗?

网友B:
正转参数上有否锁定?,恢复出厂值再试机,不行的话换主板试机,还不行的话,查一下主板上正转端子电压有吗?有电压换光偶,没电压查一下正转端子的电感是否烧掉了......

网友B:
慢慢查吧,应当找的到原因的

网友C:
好了吗?是不是参数问题?

网友D:
不是大问题吧,结果如何?

楼主(2010-11-15):
MM440变频器的参数P0311是设置电动机的额定转速的,手册上设定范围为0~40000 1/min,其单位1/min是什么意思,如何和我们常用的r/min对应。一般2极电机的同步转速是3000r/min,这里设定范围是40000,有这样大吗?请赐教。

网友E:
xuexi,高手快回帖!

网友F:
是参数设置错了吧,有三种起动控制方式,正转,反转,正反都可以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