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J-300X SP363卡件故障

楼主(2007-09-04):
SP363是触点型开关量输入卡,使用中出现以下现象:操作站阀位显示故障,本应该显示绿色它却显示红色,怀疑接近开关有故障,更换接近开关故障依旧,断开接近开关连线显示正常,请问大伙此故障出在哪里?

楼主:
纠正,是JX-300X浙大中控DCS控制系统

网友A:
很简单啊,用个短接线把此通道一短接看阀位变化,就知道是通道还是程序或现场的问题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开关量输入信号是一个干触点信号,你可以在现场直接把电缆短接上,那么这时DCS应该是ON状态,如果电缆断开那么就是OFF状态,如果是这样,那么还是你的接近开关有问题

网友B:
DI的ON与OFF可在DI卡件的指示灯上看到,如果指示等正常,那么就可能你的流程图组态有问题 。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人的意见
做一个简单的检查不是很难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