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H电磁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07-09-04):
我公司有一台PROMAG53,DN65的电磁流量计,现在电流输出有问题,
E+H表头里面有3块电路板,请问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更换输出电路板就
OK了,因为我公司现在有其他规格的流量计(DN40),表头一样!

楼主:
有大家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有?

网友A:
具体 什么问题啊 ?
我公司也有用 E+H  我也好检查一下 啊

网友B:
直接换输出板(垂直方向右面第1块板子)

网友C:
换电流输出输入板,看说明书,还有,确定是电流输出问题?

楼主:
已经更换完毕,只是没有现场试,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您是哪换的板子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给我个联系方式啊!我怎么问几家都说不可以换板子,要买新的啊

楼主:
bennie2@163.com

网友E(2008-03-12):
在更换的时候注意流量计工作的额定电压......更换第二块板就可以了

网友C:
先看看自己的设定是不是有问题,还有拨码开关是否选择正确了,比如有源,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