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能否怎样把西门子PLC中的程序上载到PC机里

楼主(2007-09-04):
如题,假如我的笔记本电脑里只是安装了STEP 7软件,而我没有别人下载到该PLC中的源程序,问:我该怎么做才能把程序上载到我的电脑里呢?

网友A:
得用变成软件。

网友B:
打开STEP 7,新建一个项目,然后在PLC菜单下,单击Upload station to PG即可。

网友C:
这是基本要求。

网友D:
上载就行了

网友E:
如果PLC没有加密的话,你可以找条适配器把CPU里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
----------------------------------------
工控资料共享http://www.gkonghome.com

网友F:
就按“打工牛”说的步骤来做就可以了,不过我建议你用CP5512卡上传程序,适配器没有CP5512卡好用,在上载时注意通讯设置

网友G:
在PLC没有设置密码的情况下,新建一项目,弄好通讯设置,直接上载即可。

楼主:
如果上载的话,请问源程序中,别人写的注释也能完整的上载到我的电脑里吗?

楼主:
“菜鸟先飞328”说的“这是基本要求”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注释是不下载到PLC的,所以上传的程序也就没有注释了

网友I:
上传的程序中是没有符号注释的,不过你可以把原程序的符号表导出保存,然后在新上传的程序的符号表中导入即可.

网友J(2010-01-26):
具体怎么样设置:通讯线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