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闭合后不释放,怎么办

楼主(2007-09-04):
请教各位大虾:继电器运行中出现闭合后不释放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卡住了,还是本身就是触点问题

网友B:
电流太大了吧?
或者是不是有手动强制啊 ?

楼主:
不可能是卡住了。因为同时很多继电器(不同品牌)都出现状况。可以并联RC阻容模块吗?

网友C:
可以加,但最好还是看看是否电流太大造成触点粘连.

网友D:
可能是铁心有油污和剩磁造成的

网友E:
这个原因我见多了,,一般为触点烧死了.原因有这么几个:你的电流太大了,触点受不了.再者为机械问题而卡死,,还有种少见的为接触器的线圈长时过的电流太大,把它的塑料烧融了....最好是看看你的电机是多大的,电流是多少..是不是频繁动作.再来选一个合适的接触器.个人意见...

网友F:
说到接触器卡死,我讲一个笑话,我公司来了一工程师,一天接电机上的接线端子,接好后他把接线盒盖反了,一起动接线端子与盖子短路,把接触器烧死了,怎么也释放不了,我先不知他在那忙啥,一上午了快吃饭时我过去看他在忙什么,才一问才知道,没把我....心里不是味道...,他搞了好久接触器触头也不退出,我顺手在他工具箱拿一扳手,一下敲下去一下就好了。

网友G:
选择合适的继电器以及质量过硬的产品

网友H:
今天用了十个和泉继电器RY-2S-U AC220V用来驱动变频器光耦,不到十次,就触点粘住了,太差了.是不是把水货买出来了

网友I:
继电器运行中出现闭合后不释放这种情况,触点熔融粘连为多见.

网友J:
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很多都是触电粘住了。。。清洗下就OK

网友K:
一般两种情况:一是触电烧死,二是机械卡死

网友L(2007-10-28):
吹牛,用扳手不电死你
继电器选择不当

网友M:
触电电流大,粘住了。或者卡住,建议换新

网友N:
同意楼上

网友O:
直接把他换成温州安良电气有限公司产的继电器好了
他们产的继电器整体性能还不错.

网友P:
多数是触点粘住了,换质量好的继电器,合理选型,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Q:
电流大,触电粘住了。或者卡住,

网友R(2008-01-23):
会不会触头烧结在一起了

网友S:
频繁启动也有可能

网友T:
长时间不用铁心脏也出这种问题

网友U:
一.是触电烧死,
二.是机械卡死

网友:
打开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V:
最好拆开看看,如果接触器不能释放的情况比较普遍,估计主电路电流异常,使主触点粘连,

网友W: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PLC为欧姆龙的,用手使劲拍几下就可断开,不过偶尔还会出现,郁闷得不得了...  一直没解决,我感觉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X:
触头烧结

网友Y:
扔了呀,还要用不成?把它砸碎扔了。

网友Z:
除了以上所说,是不是由于感应电压造成的线圈不能释放啊?

网友AA:
应该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AB:
触头帖死见,机械卡死也很多,二一作五

网友AC:
电流太大造成触点粘连.

网友AD:
电流太大了,触点受不了.再者为机械问题而卡死

网友AE:
正确选择合适的原件,合适的电压,合适的负载,

网友AF:
1.粘连
2.剩磁

网友AG:
有可能是触点的问题,我过去遇到过一个接触器,触点都容化粘到一块,再也分不开了.

网友AH:
电流大,触头粘住

网友I:
油污,剩磁,机械粘连

网友AI:
质量问题,选用好的.

网友AJ:
我还没遇过

网友AK:
应该是共接线零线的问题没处理好,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应该还有电压存在,可以是电路中莫一接点断开,产生回流,查一下电路吧,如果继电器另一根张断掉也还通着就是继电器质量问题了,一般不会的,所以重点查下电路,
需要帮忙QQ386191731联系我们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AL:
同时很多继电器(不同品牌)都出现状况,是不是设计问题呀?提供下电流?

网友AM:
换一个好的~解决了.

网友AN(2008-02-22):
是不是机械问题,卡住了。

网友AO:
质量问题啊,换厂家吧

网友AP:
多数为触头烧粘,也有是铁芯粘住,机械卡住也有。

网友AQ:
电流太大,触点粘结

网友AG:
1电流太大,造成触点粘连.
2机械故障
3接线错误,线圈得电后,无法失电,查看线路是否有寄生问题.

网友AR:
一.是触点烧死,电流过大
二.是机械卡死,设计不良
三.接触器的线圈长时过的电流太大,把它的塑料烧融了
        有经验的拆开看了就知道了

网友AS(2009-09-06):
应该考虑感应电压造成的线圈不能释放

网友AT(2017-07-03):
引用 网友H:
今天用了十个和泉继电器RY-2S-U AC220V用来...

我也是用这个牌子,老是粘住不放,电流不到1A

网友AU:
有个问题呢,几十楼了,都没人反映出来。

网友AV(2017-08-25):
电流太大 触点粘住了,换成进口的 或者更大功率的

网友AW(2019-08-25):
很有可能是电流过大,继电器触点粘连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线圈电压撤得不干净,继电器的线圈一般都留有余量,比如12v的线圈,9v就能工作,如果仅仅是把线圈电压降到9v,触点是断不开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你选了磁保持继电器,这种继电器如果没有反向线圈电压激励它是不会松开的。

网友AX:
1、弹簧生锈回弹不了;2、卡住了;3、触点已经发生了粘连

网友AY:
1.是过载,2是继电器线圈回路异常,3,是继电器异常。机械卡到基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AZ(2019-12-23):
继电器质量可能有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