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电源

楼主(2007-09-04):
中频电源的无功补偿应该怎样去做啊?

网友A:
用电容器补偿吧.电容器补偿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是不是会产生谐波放大
    2、考虑一下系统的谐波量
    3、容量的配置
最好是能用滤波兼无功补偿的成套,一步到位。剩钱又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