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卷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9-04):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遇到一台下引纸复卷机(欧陆直流传动),因为是板纸要求不高,所以没有安装张力控制器,也没有断纸检测。
现在的问题是:退纸辊变速箱齿轮使用寿命短,有时甚至不到一个月就over了。
1.断纸或放卷完毕的时候,有时放卷纸辊会出现反转的现象
2.气动刹车装置在变速箱之前。
3.复卷机厂家来人说变速箱与系统匹配没有问题。说是电气控制的问题。
4.程序上看的出,如果加了断纸检测就是相当于按了急停。应该不是引起打齿轮的根本原因。
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已经解决,是线路原因:控制电源使用了隔离变压器,但是输出端后面由于线路受损,瞬间接地,导致电压下降。从而引起控制失误。

网友A:
有点迷糊。
仍然关注。
有个问题:断纸或放卷完毕的时候,有时放卷纸辊会出现反转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反转?而且还是有时?
觉得似乎放卷的控制系统存在问题。在怎么着也不能出现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