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关闭数据键盘

楼主(2007-09-04):
经常有客户提到这样的问题“当触摸“数据输入”键盘会出现,数据设置好后点击确定键盘自动关闭。但是如果数据设定后不点击确定,而切换到另一个画面此时键盘画面怎么也点击也不消失,只能重启了 ”
客户只需在50号窗口的ENT键处叠加一个设定LB9064为零的键并在在51号窗口的ENT键处叠加一个设定LB9060为零的键就可以了。

网友A:
试了一下,不错

网友B:
进来崇拜一下 呵呵 混分

网友C:
怎么我的不行,是不是用位状态设置元件?我是将属性设置成输入成功置0,是不是这样设定啊,

楼主:
你选OFF就可以了

网友D:
我试了一下,怎么不行呀?

网友D:
成功了,把两个地址弄颠倒了,不好意思。

网友E(2007-10-15):
好用不错,叠加的特殊效果啊! 谢谢

网友F(2007-12-05):
在全屏叠加一个ENT也可以的

网友G(2009-02-06):
没有必要,再找一个数值输入按钮,按完之后再按ESC就能关闭了!

网友H:
楼主厉害,多谢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