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OPTO22 SNAP-PAC 的请来个意见

楼主(2007-09-04):
    我厂去年上一套系统,采用的是OPTO22 SNAP-PAC-S1 和SNAP-PAC-R1控制器,使用一年以来,效果不是很好,不知是集成商系统做的不好,还是OPTO22 PAC 不能长期工作在控制状态下,隔上二三个月,系统就会闹上一次停止通讯,上位机数据一部分变红,只好使系统停车,重新断电,重新启动就好了,至今找不到原因。
    问一下,有没有控制系统使用OPTO22 PAC 控制系统的,模块和控制器使用情况怎样,有没有出现我们这样的问题,请告知一下,共同研究。

网友A(2007-10-10):
OPTO22 PAC 不能长期工作在控制状态下-----因为很多地方都用到,而且比较稳定。

你的问题我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我怀疑是电源影响。

还有如果是 S1 和R1之间的 通讯可以用软件指令重新建立,要是和计算机的通讯,那就还有一层原因就是网络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