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步进电机驱动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04):
本人在一间设备厂做,用到比较多的驱动卡,但是有些卡老坏,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想请教各位老师,驱动卡容易坏一般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什么卡?坏成什么样?

网友B:
选个电流大点的卡试试!

网友B:
电流冲击的原因比较多

网友A:
"选个电流大点的卡试试!"
还有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