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供电的设计 2

楼主(2007-09-04):
2.电压损耗条件

导线和电缆在通过正常最大负荷电流即线路计算电流时产生的电压损耗,不应超过其正常运行时允许的电压损耗。对于工厂内较短的高压线路,可不进行电压损耗校验。

3.经济电流密度

35KV及以上的高压线路及电压在35KV以下但距离长电流大的线路,其导线和电缆截面宜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以使线路的年费用支出最小。所选截面,称为“经济截面”。此种选择原则,称为“年费用支出最小”原则。工厂内的10KV及以下线路,通常不按此原则选择。

4.机械强度
导线(包括裸线和绝缘导线)截面不应小于其最小允许截面。对于电缆,不必校验其机械强度,但需校验其短路热稳定度。母线也应校验短路时的稳定度。对于绝缘导线和电缆,还应满足工作电压的要求。

根据设计经验,一般10KV及以下高压线路及低压动力线路,通常先按发热条件来选择截面,再校验电压损耗和机械强度。低压照明线路,因其对电压水平要求较高,因此通常先按允许电压损耗进行选择,再校验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对长距离大电流及35KV以上的高压线路,则可先按经济电流密度确定经济截面,再校验其它条件。
架空进线的选择按发热条件选择导线截面
补偿功率因素后的线路计算电流
1)已知I30 = 76.33A
由课本表 5-3 查得jec=1.65,因此
Aec=76.33/1.65=46.26mm2
选择准截面45mm2 ,既选LGJ—45型铝绞线
校验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都合格

第七章 开关柜的选择

第八章 高、低压设备的选择

高压设备选择的一般要求必须满足一次电路正常条件下和短路故障条件下的工作要求,同时设备应工作安全可靠,运行方便,投资经济合理。

高压刀开关柜的选择应满足变电所一次电路图的要求,并各方案经济比较优选出开关柜型号及一次结线方案编号,同时确定其中所有一次设备的型号规格。

工厂变电所高压开关柜母线宜采用LMY型硬母线

二、配电所高压开关柜的选择

高压开关柜是按一定的线路方案将有关一、二次设备组装而成的一种高压成套配电装置,在发电厂和变配电所中作为控制和保护发电机、变压器和高压线路之用,也可作为大型高压开关设备、保护电器、监视仪表和母线、绝缘子等。
高压开关柜有固定式和手车式(移可式)两大类型。
由于本设计是10KV电源进线,则可选用较为经济的固定式高压开关柜,这里选择GG1A-10Q(F)型。

第九章 变压器的继电保护

概述
按GB50062—92《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规定:对电力变压器的下列故障及异常运行方式,应装设相应的保护装置:
(1)绕组及其引出线的相间短路和在中性点直接接地侧的单相接地短路;
(2)绕组的匝间短路;
(3)外部相间短路引过的过电流;
(4)中性点直接接地电力网中外部接地短路引起的过电流及中性点过电压;
(5)过负荷;
(6)油面降低;
(7)变压器温度升高或油箱压力升高或冷却系统故障。
对于高压侧为6~10KV的车间变电所主变压器来说,通常装设有带时限的过电流保护;如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间大于0.5~0.7s时,还应装设电流速断保护。容量在800KV·A及以上的油浸式变压器和400KV·A及以上的车间内油浸式变压器,按规定应装设瓦斯保护(又称气体继电保护)。容量在400KV·A及以上的变压器,当数台并列运行或单台运行并作为其它负荷的备用电源时,应根据可能过负荷的情况装设过负荷保护。过负荷保护及瓦斯保护在轻微故障时(通称“轻瓦斯”),动作于信号,而其它保护包括瓦斯保护在严重故障时(通称“重瓦斯”),一般均动作于跳闸。

对于高压侧为35KV及以上的工厂总降压变电所主变压器来说,也应装设过电流保护、电流速断保护和瓦斯保护;在有可能过负荷时,也需装设过负荷保护。但是如果单台运行的变压器容量在10000KV·A及以上和并列运行的变压器每台容量在6300KV·A及以上时,则要求装设纵联差动保护来取代电流速断保护。

在本设计中,根据要求需装设过电流保护、电流速断保护、过负荷保护和瓦斯保护。对于由外部相间短路引起的过电流,保护应装于下列各侧:
1)、对于双线圈变压器,装于主电源侧
2)、对三线圈变压器,一般装于主电源的保护应带两段时限,以较小的时限断开未装保护的断路器。当以上方式满足灵敏性要求时,则允许在各侧装设保护。
各侧保护应根据选择性的要求装设方向元件。
3)、对于供电给分开运行的母线段的降压变压器,除在电源侧装设保护外,还应在每个供电支路上装设保护。
4)、除主电源侧外,其他各侧保护只要求作为相邻元件的后备保护,而不要求作为变压器内部故障的后备保护。
5)、保护装置对各侧母线的各类短路应具有足够的灵敏性。相邻线路由变压器作远后备时,一般要求对线路不对称短路具有足够的灵敏性。相邻线路大量瓦斯时,一般动作于断开的各侧断路器。如变压器高采用远后备时,不作具体规定。
6)、对某些稀有的故障类型(例如110KV及其以上电力网的三相短路)允许保护装置无选择性动作。

差动保护
变压器差动保护动作电流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应躲过变压器差动保护区外出现的最大短路不平衡电流
应躲过变压器的励磁涌流
在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端线且变压器处于最大符合时,差动保护不应动作
变压器的过电流保护

1.过电流保护动作电流的整定
IL.max =2×5700/(√3×60)A = 109.7A
取Krel = 1.3 , Ki = 150/5 = 30 , KW = 1 , Kre = 0.8
因此
Iop = Krel×KW×IL.max/(Kr×eKi) = 1.3×1×109.7A/(0.8×30) =5.94A
故动作电流整定为6A。

2.保护动作时间
t〈=t1-△t=2-0.5=1.5S

3.变压器过电流保护的灵敏度
Ik.max = 0.866×7.02×1000× 10/60= 1037A
则:
Sp = KW×Ik.min/(Ki×Iop) = 1×1037/(6×30) = 5.761>1.5
满足保护灵敏度的要求

4.结线图
四、变压器的过负荷保护
过负荷保护动作电流的整定
IOP(OL) = 1.3I1N.T/Ki = 1.3×104/40A = 3A
动作时间取10~15s

五、变压器的瓦斯保护

瓦斯保护,又称气体继电保护,是保护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内部故障的一种基本的保护装置。按GB50062—92规定,800KV·A及以上的一般油浸式变压器和400KV·A及以上的车间内油浸式变压器,均应装设瓦斯保护。

瓦斯保护的主要元件是气体继电器。它装设在变压器的油箱与油枕之间的联通管上。为了使油箱内产生的气体能够顺畅地通过气体继电器排往油枕,变压器安装应取1%~1.5%的倾斜度;而变压器在制造时,联通管对油箱顶盖也有 2%~4%的倾斜度。

当变压器油箱内部发生轻微故障时,由故障产生的少量气体慢慢升起,进入气体继电器的容器,并由上而下地排除其中的油,使油面下降,上油杯因其中盛有残余的油而使其力矩大于另一端平衡锤的力矩而降落。这时上触点接通而接通信号回路,发出音响和灯光信号,这称之为“轻瓦斯动作”。

当变压器油箱内部发生严重故障时,由故障产生的气体很多,带动油流迅猛地由变压器油箱通过联通管进入油枕。这大量的油气混合体在经过气体继电器时,冲击挡板,使下油杯下降。这时下触点接通跳闸回路(通过中间继电器),同时发出音响和灯光信号(通过信号继电器),这称之为“重瓦斯动作”。

如果变压器油箱漏油,使得气体继电器内的油也慢慢流尽。先是继电器的上油杯下降,发出报警信号,接着继电器内的下油杯下降,使断路器跳闸,同时发出跳闸信号。
变压器瓦斯保护动作后的故障分析

变压器瓦斯保护动作后,可由蓄积于气体继电器内的气体性质来分析和判断故障的原因几处理要求,如下表:

第十章 二次回路操作电源和中央信号装置
二次回路的操作电源

二次回路操作电源是供高压断路器跳、合闸回路和继电保护装置、信号回路、监测系统及其它二次回路所需的电源。因此对操作电源的可靠性要求很高,容量要求足够大,尽可能不受供电系统运行的影响。

二次回路操作电源,分直流和交流两大类。直流操作电源又有由蓄电池组供电的电源和由整流装置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