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供电的设计 3

楼主(2007-09-04):
中央信号装置

中央信号装置是指装设在变配电所值班室或控制室的信号装置。中央信号装置包括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两种。

中央信号装置的要求是:在任一断路器事故跳闸时,能瞬时发出音响信号,并在控制屏上或配电装置有表示事故跳闸的具体断路器位置的灯光指示信号。事故音响信号通常采用电笛(蜂鸣器),应能手动或自动复归。

中央事故信号装置按操作电源分,有直流操作的交流操作的两类。按事故音响信号的动作特性分,有不能重复动作的和能重复动作的两种。

中央预告信号装置的要求是:当供电系统中发生故障和不正常工作状态但不需立即跳闸的情况时,应及时发出音响信号,并有显示故障性质和地点的指示信号(灯光或光字牌指示)。预告音响信号通常采用电铃,应能手动或自动复归。

中央预告信号装置亦有直流操作的和交流操作的两种,同样有不能重复动作的和能重复动作的两种。

利用ZC-23型冲击继电器的中央复归重复动作的事故音响信号装置结线图

第十一章 电测量仪表与绝缘监视装置

电测量仪表

这里的“电测量仪表”按GBJ63—90《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的定义,“是对电力装置回路的电力运行参数所经常测量、选择测量、记录用的仪表和作计费、技术经济分析考核管理用的计量仪表的总称。”

为了监视供电系统一次设备(电力装置)的运行状态和计量一次系统消耗的电能,保证供电系统安全、可靠、优质和经济合理地运行,工厂供电系统的电力装置中必须装设一定数量的

电测量仪表。

电测量仪表按其用途分为常用测量仪表和电能计量仪表两类,前者是对一次电路的电力运行参数作经常测量、选择测量和记录用的仪表,后者是对一次电路进行供用电的技术经济考核分析和对电力用户用电量进行测量、计量的仪表,即各种电度表。

变配电装置中各部分仪表的配置

供电系统变配电装置中各部分仪表的配置要求如下:

1. 在工厂的电源进线上,或经供电部门同意的电能计量点,必须装设计费的有供电度表和无功电度表,而且宜采用全国统一标准的电能计量柜。为了解负荷电流,进线上还应装设一只电流表。

2. 变配电所的每段母线上,必须装设电压表测量电压。在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的(即小接地电流的)系统中,各段母线上还应装设绝缘监视装置。如出线很少时,绝缘监视电压表可不装设。

3. 35~110/6~10KV的电力变压器,应装设电流表、有功功率表、无功功率表、有功电能表和无功电能表各一只,装在哪一侧视具体情况而定。 6~10/3~6KV的电力变压器,在其一侧装设电流表、有功和无功电度表各一只。6~10/0.4KV的电力变压器,在高压侧装设电流表和有功电度表各一只,如为单独经济核算单位的变压器,还应装设一只无功电度表。

4. 3~10KV的配电线路,应装设电流表、有功和无功电度表各一只。如不是送往单独经济核算单位时,可不装无功电度表。当线路负荷在5000KV·A及以上时,可再装设一只有功功率表。

5.380V的电源进线或变压器低压侧,各相应装一只电流表。如果变压器高压侧未安装设有功电度表一只。

6.低压动力线路上,应安装一只电流表。低压照明线路及三相负荷不平衡率大于15%的线路上,应装设三只电流表分别测量三相电流。如需计量电能,一般应装设一只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对负荷平衡的动力线路,可只装设一只单相有功电度表,实际电能按其计度的3倍计。
7.并联电力电容器组的回路上,应装设三只电流表,分别测量三相电流,并应装设一只无功电度表。
二、绝缘监视装置

绝缘监视装置用于小接地电流的系统中,以便及时发现单相接地故障,设法处理,以免故障发展为两相接地短路,造成停电事故。

6~35KV系统的绝缘监视装置,可采用三相双绕组电压互感器和三只电压表,也可采用三个单相三绕组电压互感器或者一个三相五芯柱三绕组电压互感器。接成Y0的二次绕组,其中三只电压表均接各相的相电压。当一次电路其中一相发生接地故障时,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对应相的电压表指零,其它两相的电压表读数则升高到线电压。由指零电压表的所在相即可得知该相发生了单相接地故障,但不能判明是哪一条线路发生了故障,因此这种绝缘监视装置是无选择性的,只适于出线不多的系统及作为有选择性的单相接地保护的一种辅助装置。

第十二章 防雷与接地

防雷

1.防雷设备

防雷的设备主要有接闪器和避雷器。其中,接闪器就是专门用来接受直接雷击(雷闪)的金属物体。接闪的金属称为避雷针。接闪的金属线称为避雷线,或称架空地线。接闪的金属带称为避雷带。接闪的金属网称为避雷网。

避雷器是用来防止雷电产生的过电压波沿线路侵入变配电所或其它建筑物内,以免危及被保护设备的绝缘。避雷器应与被保护设备并联,装在被保护设备的电源侧。当线路上出现危及设备绝缘的雷电过电压时,避雷器的火花间隙就被击穿,或由高阻变为低阻,使过电压对大地放电,从而保护了设备的绝缘。避雷器的型式,主要有阀式和排气式等。

2.防雷措施

1. 架空线路的防雷措施

(1)架设避雷线 这是防雷的有效措施,但造价高,因此只在66KV及以上的架空线路上才沿全线装设。35KV的架空线路上,一般只在进出变配电所的一段线路上装设。而10KV及以下的线路上一般不装设避雷线。
(2)提高线路本身的绝缘水平 在架空线路上,可采用木横担、瓷横担或高一级的绝缘子,以提高线路的防雷水平,这是10KV及以下架空线路防雷的基本措施。
(3)利用三角形排列的顶线兼作防雷保护线 由于3~10KV的线路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因此可在三角形排列的顶线绝缘子装以保护间隙。在出现雷电过电压时,顶线绝缘子上的保护间隙被击穿,通过其接地引下线对地泄放雷电流,从而保护了下面两根导线,也不会引起线路断路器跳闸。
(4)装设自动重合闸装置 线路上因雷击放电而产生的短路是由电弧引起的。在断路器跳闸后,电弧即自行熄灭。如果采用一次ARD,使断路器经0.5s或稍长一点时间后自动重合闸,电弧通常不会复燃,从而能恢复供电,这对一般用户不会有什么影响。
(5)个别绝缘薄弱地点加装避雷器 对架空线路上个别绝缘薄弱地点,如跨越杆、转角杆、分支杆、带拉线杆以及木杆线路中个别金属杆等处,可装设排气式避雷器或保护间隙。

2.变配电所的防雷措施

(1)装设避雷针 室外配电装置应装设避雷针来防护直接雷击。如果变配电所处在附近高建(构)筑物上防雷设施保护范围之内或变配电所本身为室内型时,不必再考虑直击雷的保护。
(2)高压侧装设避雷器 这主要用来保护主变压器,以免雷电冲击波沿高压线路侵入变电所,损坏了变电所的这一最关键的设备。为此要求避雷器应尽量靠近主变压器安装。阀式避雷器至3~10KV主变压器的最大电气如下表。

避雷器的接地端应与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及金属外壳等连接在一起。在每路进线终端和每段母线上,均装有阀式避雷器。如果进线是具有一段引入电缆的架空线路,则在架空线路终端的电缆头处装设阀式避雷器或排气式避雷器,其接地端与电缆头外壳相联后接地。
(3)低压侧装设避雷器 这主要用在多雷区用来防止雷电波沿低压线路侵入而击穿电力变压器的绝缘。当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不接地时(如IT系统),其中性点可装设阀式避雷器或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或保护间隙。
在本设计中,配电所屋顶及边缘敷设避雷带,其直径为8mm的镀锌圆钢,主筋直径应大于或等于10mm的镀锌圆钢。

二、接地

1.接地与接地装置

电气设备的某部分与大地之间做良好的电气连接,称为接地。埋入地中并直接与大地接触的金属导体,称为接地体,或称接地极。专门为接地而人为装设的接地体,称为人工接地体。兼作接地体用的直接与大地接触的各种金属构件、金属管道及建筑物的钢筋混凝土基础等,称为自然接地体。连接接地体与设备、装置接地部分的金属导体,称为接地线。接地线在设备、装置正常运行情况下是不载流的,但在故障情况下要通过接地故障电流。

接地线与接地体合称为接地装置。由若干接地体在大地中相互用接地线连接起来的一个整体,称为接地网。其中接地线又分为接地干线和接地支线。接地干线一般应采用不少于两根导体在不同地点与接地网连接。

2.确定此配电所公共接地装置的垂直接地钢管和连接扁钢
(1)确定接地电阻
按相关资料可确定此配电所公共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RE ≤ 250V/IE
RE ≤ 10Ω
式中IE的计算为
IE = IC = 60×(60+35×4)A/350 = 34.3A
故 RE ≤ 350V/34.3A = 10.2Ω
综上可知,此配电所总的接地电阻应为RE≤10Ω
(2)接地装置初步方案
现初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