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压力表类型的符号

楼主(2007-09-04):
           符号                      压力表类型
            Y                            压力
            I                          径向无边
            IV                         轴向无边
            Ⅱ                         径向有边
            T                          径向有边
            Ⅲ                         轴向有边
           Z T                         轴向有边
           Y的数字                     表壳公称直径
           Y  Z                        压力真空
             Z                           真空
           Y  J                        精密压力表
           Y C T                         油压表
           Y  B                        标准压力表
           Z  B                        标准真空表
           Y  A                        氨气压力表
           Y Z A                       氨气压力真空表

网友A:
请教一下耐震压力表的类型和符号该是怎样的

网友B(2007-10-24):
这只是普通压力表的符号标识!

网友C:
Y—100是啥意思?

网友D:
100-是表盘直径100mm

网友D:
Y一般是指一般压力表

网友E:
现在的压力表符号不止这些,还有更多的

网友F:
藏起来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