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实现的定时器

楼主(2007-09-04):
OMRON的CPM1,2A系列PLC的定时器数量是有限的,尽管一般都够用,但如果能用子程序宏调用的方法实现定时,这无疑使我们就拥有了更灵活更多的软定时器,推广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到其它PLC上.我已经实验成功了,谁有兴趣可以把你的邮箱留下来,我会尽快把程序(带有详细的注释)发给你,希望大家测试一下看看和系统提供的定时器运行机制是否完全相符合.

网友A:
我想见识一下
lguihuaye@yahoo.com.cn

网友B:
来一份,谢谢.
YOUQUNHUI@126.COM

网友C:
来一份,谢谢.邮箱:zy84257@sina.com

网友D:
计数器也可以当多少钱使用
再说,多少钱一般都够用

楼主:
以上三位请查收,这样的做法主要是提供一种思路,使程序更模块化,就象S7 200的库一样,听说OMRON的CP1H也有类似的模块结构,不过新产品还没见识过,呵呵.......

网友E:
给我发一份.谢谢.
yueyukui@126.com

楼主:
'  22202:定时器条件取反(位 0/1),通过200传入子程序0, 25315防止一上电定时器条件就ON从而无法对201设置预置值,DM0:定时器预置值(BCD码 0-9999),通过201传入子程序0
LD 222.02
OR P_First_Cycle
MOV(21) DM0 201
OUTNOT 200.00
'  使用定时器须每个扫描周期调用子程序0,输入200-203对应232-235/输出204-207对应236-239以上通道不得它用 DM1:定时器当前值,通过205从子程序0传出;  22202:定时器状态位,通过204从子程序0传出
LD P_On
MOV(21) DM1 202
MCRO(99) 0 200 204
MOV(21) 205 DM1
AND 204.00
OUT 222.02
'  检验22202是否象普通定时器的状态位接点那样动作.1007会以DM0设定的时间持续ON,OFF
LD 222.02
ANDNOT 10.07
LD 222.02
AND 10.07
KEEP(11) 10.07
'  自复位的定时器0,其运行机制和上面由DM0,DM1,22202组成的定时器运行机制相似,DM10和DM0对应,以字访问的TIM0和DM1对应,以位访问的TIM0和22202对应
LDNOT 222.12
TIMH(15) 000 DM10
AND TIM000
OUT 222.12
'  1006的动作规律和1007的动作规律可比拟对照
LD 222.12
ANDNOT 10.06
LD 222.12
AND 10.06
KEEP(11) 10.06
'  子程序0开始了
SBN(92) 0
'  定时条件不满足定时器当前值被置为预置值
LDNOT 232.00
MOV(21) 233 237
'  定时条件满足每扫描一次,定时器当前值就减去当前扫描时间,如果减至<0时接通定时器到达位,并清0定时器当前值
LD 232.00
CLC(41)
SUB(31) 234 P_Cycle_Time_Value 237
AND P_CY
OUT 236.01
MOV(21) #0 237
'  如果偶然出现定时器当前值被减至0,此处置位定时器到达位
LD P_On
CMP(20) 237 #0
AND P_EQ
OUT 236.02
'  定时到达后从23600输出,并经子程序0调用输出字传出定时器运行结果
LD 236.01
OR 236.02
AND 232.00
OUT 236.00
'  子程序0结束了
RET(93)
END(01)

以上是助记符代码程序,已标有注释

楼主:
上面程序中1,2段实现了一个自复位的定时器,消耗了系统的DM0,DM1,22202内存,如果要再实现一个定时器只需把第一段中的22202接点换成相应定时条件取反后的接点,并将第1,2段中的DM0,DM1,第二段的22202一起换成第二个定时器存储预置值,当前值,状态位的内存单元后再写一次第1,2段的程序即可.
仿照这种调用子程序的方法可以多次调用实现多个定时器.

网友F:
来一份,谢谢.邮箱:JWM_0924@163.com

楼主:
此贴中已经给出了程序和注释,请自行录入调试参考.

网友G:
给我一份,学习学习了.
yk_wangyu@126.com

楼主:
注意定时的单位与DM6618的bit8-bit15设置有关!00,01为0.1ms
02为1ms     03为10ms

楼主:
顶一顶,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B:
winter938;你好,信已收到,谢谢!!!

网友H:
楼主,谢谢也给我一份学习一下,我现正学OMRON PLC
zhouhao2004@sohu.com

网友I:
发来看看   cs1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