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ESTO伺服接线

楼主(2007-09-04):
FESTO SEC-AC 305 都需要接哪些线??动作只是找原点然后几次反转后再正转回到原始位置。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说明书吗?找原点和正反转控制靠上位实现?

网友B:
两端的限位,和位置选择的输入信号,使能信号等,具体的看你需要。。。

楼主:
总算有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