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布线要多少线径

楼主(2007-09-04):
室内安装时,如果空调单独布线需要多少线径,一般1.5匹的空调,要多大的线径,你们安装室内布线时功率与电流大小以及线径如何计算?

网友A:
1.5匹的起码要2.5MM的线,功率P = U*I*COSA

网友B:
用2.5MM
但在实际用时,我是选择4MM的

网友C:
有必要用那么大的吗?1.5匹电流有5A大概.用2.5的线绰绰有余呀,考虑线路发热等.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D:
空调 的功率 因数一般 是多大??

网友E:
空调 最好用 4 平方 塑铜线

网友F:
6平方铜线,

网友G:
4 平方 塑铜线

网友H:
空调说明书上都有说明,1.5匹用直径1.78MM(2.5平方)的,现在铜线那么贵,也不要太浪费了吧

网友I:
这活要看给谁干,外面2.5的就够了你们家的大点没坏处4平方就行

网友J:
自己家买的铜芯电线肯定质量是比较好的,考虑穿管暗敷散热原因,选2.5平方以上的.

网友K:
4平方线,安全考虑。

网友L:
暗线 ,穿管就用4MM

网友M:
补充.铜线

网友M:
2.5够了.20多A的电流呢

网友N:
照明2.5 至于插座就至少4

网友O:
都是有钱的主,开关是不是也用大点,用100A的

网友P:
最好用4mm2铜芯线.要考虑堵转电流啊!

网友Q:
如果你家里的空调多话,可以选择三相四线的,星形接法电线用1.5MM的足够了.

网友R:
用4平方的铝线没问题

网友S:
1点5匹是1点1千瓦,电流是接近10A,2点5平方足够了啊

网友T:
如果墙内布线,最好用6平方的铜线。

网友U:
谢谢,以前还真没留意,原来还有这么大学问呀

网友V:
用2.5国标

网友W:
现在中高档居住类一般是:
分三路,照明用断路器,2.5
插座用带漏电的断路器,4
空调单相或三相,用带漏电的断路器或断路器,6,4
其他类另有规范和根据实际

网友X:
我用2.5平方的铜线.到现在绝对OK.

网友Y:
2.5平方的铜线

网友Z:
 6平方铜塑线

网友AA:
2.5平方够了

网友AB:
我本不想回帖的,看不过去了,2.5平方铜线!不好找我!

网友AC:
买好线的话,2.5够了。

网友AD:
2.5mm2的BVR铜芯线,可以了。若用在于2.5的线-铜还要长价.

网友AE(2007-10-06):
按国标的线来说2.5的足够了.

网友AF:
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回路容量:6    KW
照明    :2.5  mm2
插座    :2.5  mm2
空调    :4    mm2
(私人住宅,BV线)

网友U:
大一些好

网友R:
用2.5平方的铜线

网友AG:
   2.5平方管一个1.5匹空调足够了

网友AH:
2.5平方肯定不会出问题,自己用那,2.5,搞设计那,4平方,防止使用大空调。

网友AI:
4平方,防止使用大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