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模拟求教

楼主(2007-09-04):
我使用S7的模拟程序进行测试,有的程序能模拟,有的无法模拟,报警“unable to reach the module CPU 414-2 DP via the online interface”,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有关DP方面的任何程序均不能模拟,原因在于模拟器仅能模拟MPI。

网友B:
              模拟器不是什么程序都可以模拟。

网友C:
请检查 网络访问点,一般情况下,使用“pc internal”

楼主:
有DP通讯的程序也可以模拟!不过有MPI和DP的无法模拟

楼主:
有MPI和DP的有的可以模拟,有的无法模拟,为什么?

楼主:
我将无法模拟的程序的软件保存到另一个新建的不同硬件组态的项目中,也可以模拟!

网友B:
为什么?你去问西门子公司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