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incc的问题

楼主(2007-09-04):
请教各位大师,近来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用的是WINCC6.0,在新建变量时把变量组里的变量复制到另外一个变量组里进行修改时会出现WINCC资源管理器自行关闭的现像,这种情况只有在变量组与组之间用了复制功能后才会出现,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变量的数据文件连接的问题,已经有一个项目使用了,俺也不太懂 懂的人出来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