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区别?

楼主(2007-09-04):
求教各位: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网友A(2007-10-12):
模拟信号就是电压,电流,频率。数字信号就是0-9,A-D

网友B:
随物理量做线性变化的信号--模拟量;将物理量变化用0、1所组成的编码来描述--数字信号

网友C:
高手谈谈

网友D:
模拟信号是线性信号,数字信号是开关(通断,离散...)信号

网友:
那位高手来发言啊

网友E: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1、比如你说话、唱歌时,麦克风里的电流信号就是模拟信号,它的特点是连续大小变化的量,称它为模拟信号,还有摄像机的视频信号都是模拟信号;
2、如果把麦克风里的模拟信号,转化为一个个脉冲,即0、1、0、1这样的信号,就叫做数字信号,它的特点是不连续的、分立的、只有稀、疏与稠密的差别,而没有大小连续的差别;
3、其实模拟信号是逼真的没有误差的信号,数字信号是根据模拟信号的大小分次采集的、经过编码的结果,它使信号发生了变异、和失真;

网友F:
通俗的讲就是:模拟信号就是波形信号 电压值。数字是通断信号 0或1。

网友F:
波形电压可以控制负载的大小。
数字信号可以控制通断。

网友G:
模拟信号是可以连续变化的,数字信号只有 0 和 1 两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