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系列440的变频报短路故障的原因

楼主(2007-09-04):
各位高手好:
    我单位现在所用的abb800系列的440型变频器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报short cirl故障,影响生产。请问这个故障的原因是什么?电机和电缆我们都做过测试,符合要求,这可能是软故障还是硬故障?另外igbt用万用表可以测试其好坏不,有什么具体方法没?

网友A:
这个故障有可能是现场环境造成的,还有就是IGBT本身触发就不好了,没法用万用表测量,但是在变频器里可以检测IGBT的好坏,具体问题还是方便打电话来

网友B:
可以,不过你是什么时候报故障?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是一运行就报?拆点电机报不?

网友A:
请问800的IGBT用万用表怎么测???请教一下.

网友C:
   具体的打02988240188\804

网友D(2007-11-26):
IGBT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不过要注意表的档位。
你使用的变频器有多长时间了?还有就是环境如何?
电缆和电机没有问题的话,就会是JGBT或控制板

网友E:
不行的话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F:
IGBT坏了  ABB的ACS系列IGBT输出保护没有,烧模块见的多了

网友A:
800系列的变频器IGBT和触发板是一体的,你量了半天IGBT.不是这个问题.你哪个桥臂出现问题能报出来的.

网友G:
    是否是不带载也报同样的故障,可以更换AINT板看看,之后只有查IGBT!

网友H:
800系列怎么会有440型的?
变频器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