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2601T与Q00J PLC无法直接通讯求教?

楼主(2007-09-04):
请教:问题是这样的,本人购买了三菱Q00J的CPU,经过咨询是说可以和PROFACE 2601T的触摸屏通讯的,但现在连不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电缆没有错,通讯协议也是按照PROFACE厂家技术支持说的选‘QnA (LINK)’通讯协议模式--根据厂家的分类表格确定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通讯上,高手指教下吧?

网友A:
错了
QQ:534235563

网友B(2007-12-10):
你将GP系统设置和CPU设置对照一下,看有什么差别!

网友C(2008-04-22):
不能和Q00JCPU连接,可以和除Q00J以外的CPU编程口连接,但是如果有空槽的话Q00J可以加QJ71C24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和Q00JCPU连接,可以和除Q00J以外的CPU编程口连接,但是如果有空槽的话Q00J可以加QJ71C24连接

好像是这样的啊。

网友E:
个别同学请不要误导楼主。

GP2601T可以和Q00J CPU直连,不需要加任何通讯模块。

选择协议的时候应该选择“QUTE"协议。 你的PROPBWIN的软件版本应该在7.21及以上才可以选择此协议!

网友F(2009-04-19):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用的是GP2501通过QJ71C24连接 Q00J也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