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07-09-04):
求教: 30KW/56.8A的电机应选择施耐德的那种短路器,为什么?

网友A:
没这种电器,短路器?干吗用的?有断路器,可选框架电流100A,整定电流80A的断路器。

楼主:
哦,你好啊,我本想写断路器的,不知道怎么写错了,见笑了
整定电流不是应该与电机的额定电流匹配吗?
为什么是80A呢

网友A:
断路器不要做过载保护,过载保护采用热继电器或其它过载保护电器.

楼主:
只做短路保护吗?
不是说可以起到过载保护的吗

网友A:
空开有热脱扣器,可做过载保护,但不用此功能,因可靠性不高。

楼主:
那用哪个做过载保护,可靠性高一点呢

网友B:
80断路器

楼主:
下面引用由Wester在 2007-9-9 16:54:00 发表的内容:
  80断路器
--------------------------------------------------------------------------------------------
恩,你好,我现在已经选用了80断路器了,你能跟我说一下那种型号在过载保护方面更好吗?

网友B:
你可以去看看RS的产品,相信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C:
断路器也有作过在保护用的,公司的进口设备几十台电机没有一台热继电器,全是穆勒的断路器,那种电流可调的,电流调整值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值。西门子,施奈德也有这东西。国内正泰的好像有的,叫交流电机起动器

网友D(2007-11-01):
断路器的保护看其脱扣时间和整定电流值的大小,一般不用断路器作为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