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问 三相半控整流电路带电阻性负载的控制角的移相范围是多少?

楼主(2007-09-04):
请问 三相半控整流电路带电阻性负载的控制角的移相范围是多少?

网友A:
0到120吧 电流要连续,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B:
“三相半控整流电路”
1、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输出六波,带电阻性负载的控制角的移相范围是60度;
2、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输出三波,带电阻性负载的控制角的移相范围是120度;

网友C(2007-11-10):
0--180

网友D(2009-03-14):
二楼的回复是对的吗?

网友E(2009-04-24):
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