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径如何选择

楼主(2007-09-04):
1.1KW/2.6A和30KW/56.8A这两种电机的进线如何选择啊,我这有答案,分别选择BV_1*1.5(B)和BVR-1*35。但这是如何选择的我不知道,请各位大侠教教我啊!

网友A(2008-11-11):
165千瓦,用三相五线铜芯电缆线,要用线径是多少?

网友B:
1)  v v 3*1+2

2)  v v 3X16+2X10

网友C:
1)3*1.0+1.0

2)3*35+1*16

网友D:
可疑的        建议大家把计算方法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