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隔离变压器输入三相~380伏星接,输出220V三相,请问现在其中有一相被烧,见于急用要重绕被烧线圈,但无相同线径.请问匝数不变,线径要比原来的小2丝.行妈?.请指教

楼主(2007-09-04):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话是不可以长时间运行的

网友B:
减小负载

网友C:
行,匝数多出几匝.

网友D:
因线径减小,内阻增加,匝数需要适当增加,具体增加数量视你的负载轻重而定。使用一段时间后摸一下线圈温度,只要发热量不明显增加很多就可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