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07-09-05):
Z4直流电机,他励,电枢线的正负接反了,会不会烧电机
电机是接到590调速器上的

网友A:
一般是不会的,

网友B:
不会,只是转向会反

网友C:
调试时,一般先要启动电压反馈方式,这时励磁,电枢可以随便接,不分正负

网友D:
不会,我们有时要改变电机的方向就调励磁呢

网友E:
放心吧,不会烧的

网友F(2007-10-09):
不会,会反转

网友G:
不会的,电机会反转

网友H:
啊?发了个空的,电机电枢线接反了也没有关系的。

网友I:
不会的,就反转吧了

网友J:
反转而已,有速度反馈不??

网友K:
不会的
只是反转
有没有速度反馈
如果有的话飞车

网友L:
同意楼上。

网友M(2007-11-24):
这是基础知识.

网友N: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正反馈,飞车,然后不受控制?

网友O(2007-12-28):
如果有测速反馈,而且又不能保证电机的转向,调试时一定要用电压反馈!切记!

网友P(2008-03-05):
不会,只会反转

网友Q:
改变直流电机运行方向最基础的方是,是改变电枢接线极性,再就是改变励磁接线极性。烧不了

网友Q:
 改变直流电机运行方向最基础的方是,是改变电枢接线极性,再就是改变励磁接线极性。编码器反向会报警或测速机发电反向

网友R(2011-10-12):
改变电枢或励磁正负接线会反转,但要考虑转速反馈,会引起失控甚至飞车。

网友S:
改变电枢接线,只是方向改变而已。就算是考虑到测速反馈,也是一样的。

网友T:
改变电枢接线,只是方向改变而已。

有的需要正反转运行的,就是直接改变电枢的极性!

网友U:
不会的,只是方向反了

网友V:
Z4直流电机,他励,电枢线的正负接反了,会不会烧电机
电机是接到590调速器上的

本来这种电机的正反转就是正负反接的,不过励磁与电枢不能对调。

网友W:
不会的

只会正反转不同!

网友X(2012-05-20):
单单改电枢的极性,电动机会飞车,直流控制器有超速保护的,会跳停;

网友Y:
引用 网友W:
不会的只会正反转不同!

网友Z(2012-07-11):
不会的,请放心好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