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问题解决和出现问题的原因

楼主(2007-09-05):
OPTO最好能给一份详细的故障判断和解决方案。

对客户反映的问题能迅速的解决,不要加以推脱。

希望各OPTO用户能把自己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贴出来,方便大家了解和提高。

1、上位机数据变红或变绿现象的主要原因及解决办法?(请OPTO给予回答)[/b]

网友A:
Control及Display在相应的说明书中有错误代码提示,大部分问题可以查到,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A:
上位机数据变红或变绿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通讯问题,在DISPLAY中configue--runtime--control engine中设置的颜色

网友B(2007-10-09):
请问OPTO系统中,二个温度控制的调节阀,手动控制正常,阀门定位反馈.温度检测显示也正常,而在控制界面,设定温度值时出现串控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我调节哪个设定值,二个设定值都同时变化)并且不能PID控制,怀疑程序问题,我更换备用硬盘(系统)后,情况一样,请问这问题大概出在哪里,怎么解决!因为我是新手接触OPTO22系统还不到半月,望请回复 谢谢!
                                         浙江 绍兴 小熊

网友C:
楼上的问题有两个可能   1、你的程序里面就有问题    2、通道的干扰,你增加隔离就可以了

网友D(2007-12-12):
PAC control 里边修改chart名字的时候,会退出程序界面,应该时软件的bug,怎么改流程图的名字比较方便呢?

网友C(2008-05-07):
OPTO东西不是很好,但是肯定也不象楼上说的那样!自己的程序有问题的话对于任何产品都会误动作````

网友E(2008-10-29):
SNAP-LCSX-PLUS控制器的COM2和COM3口,我不知道怎么发送数据去控制外面设备,请问你有个关于应用COM2和COM3口的实例吗?麻烦你发几个相关的给我参考下,谢谢

lj_dwz@163.com

网友F(2009-03-02):
引用 网友G:
OPTO东西本来就不好,你的程序一大它运行根本就不行了,又慢不说还会出差误动作,我都对OPTO无语了!

这个一sb, 鉴定完毕

网友H(2010-02-26):
我在FF中的optocontrol中修改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呀!

网友H:
我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从以下几方面来检查,

1、检查上位机与PLC的数据通信连接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HMI中的标签项无法请求PLC策略实时反馈。所以会变红。

2、检查你的HMI中的标签项的设定是否与你的策略变量对应。如果有没有定义的标签也会出现闪红现象。

3、检查你的PLC。是否有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