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起重机能否在印度正常使用

楼主(2007-09-05):
印度的单相电压是230v,50hz,不知咱们国家的电气设备能否适应?

网友A:
230V的偏差多少啊。我们国家正负5%,所以用电器做到耐压250V的

楼主:
实际电压是230-240v之间

网友B:
用吧同志印度的电压还没咱中国的质量好

网友C:
            应该能用

网友D:
能用,印度的 东西到中国都能用的.

网友E:
完全可以的.目前国内电器设备的额定电压规定是AC220V.允许拨动范围上下5%.

网友F:
在家把电压调到230V实验一下应该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