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行的介绍下,张力控制方案

楼主(2007-09-05):
大家好!请教下,张力控制都是怎么做的?如果用伺服的扭矩控制方式来实现,按要求设定好电压和力矩的关系后,让驱动器的电流环来实现PID调整,是否可靠?是否需要外置力传感器,做全闭环?
印刷行业和纺织行业的,你们是怎么做的?我的和你们不一样,但是还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的是纤维。

网友A:
路过,我也想学习一下。
通常是加力传感器做全闭环控制;也可以基于卷径计算,做力矩或者速度控制。
期待行内人士的看法。

楼主:
没人,?给点传感器的资料也可以啊!!

网友B:
上三菱的张力控制网页看看?

网友C:
获取艾默生张力控制器,变频器信息
www.AECdrive.com

网友D:
这个如果重量上不是十分重,500KG左右可能用伺服控制还可以,但需要张力传感器这种装置,程序上可能比较麻烦。
也有市面上直接的张力控制系统,他们都是控制被动刹车放卷居多,有意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E:
若高速 則必定用伺服
在紡機上 纖維捲繞 有彈性 傳統煞車效益不大 電機反應不及 易扯斷

网友F:
无非也就有个反馈而已,直流系统响应好变频器响应迟钝些,细纱机的纱穗收卷张力控制方案比较成熟。

网友C:
获取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www.AECdrive.com

楼主:
谢谢个位。我要解决的是光纤。所以并不是想像中那么简单。我再找些资料吧。

网友G:
张力控制光纤收放卷,无论是光纤拉丝塔还是复绕机,都需要加一个动态摆杆(带电位计),通过PLC进行PID控制,有需要可联系

网友H(2009-01-13):
光纤,超声波,光电传感器,激光传感器都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