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咨询

楼主(2007-09-05):
在电厂DCS锅炉调试的过程中,汽泡自动(汽泡水位、给水、汽温、燃料)等投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本人是菜鸟,从事这项工作不久,望各位大侠在控制系统的自动、手动方面给于指点。谢谢!

网友A:
关键是PID参数的整定

网友B:
系统扰动太大,如果是小锅炉是很难投自动的,针对不同工况,可能用不同的控制策略,调节参数的设定也很重要。

网友C:
PID的参数整定还是很重要的,我遇到的可以投手动但是无法投自动的问题多半是出在PID参数问题上,建议看看关于PID整定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