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出现闪烁是何故障?

楼主(2007-09-05):
有一个小系统,主机是LG的K7M-DR30U,后面挂有两个G7F-AD2A模块和一个ADHB模块.系统在上电运行一段时间(20-60分钟)就出现电源指示灯和I/O指示灯都不断闪烁的现象.不知那里出了故障?请各位瞧瞧

网友A:
程序还有? 干扰?

网友B:
电源有干扰吗??加滤波器了吗?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电源有点问题了,可能是散热不好造成。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我不明白干扰会这么严重吗?K7M-DR30U用的是AC220V的电源,如何用滤波器呢?

楼主:
谢谢blue-don的解答,我查过了电源部分,找不出有什么问题,至于散热问题应该不存在,因为安装柜的空间很大

网友C:
电源内部元件啊。。。

楼主:
blue-don:您好!您说得没错,我昨天更换了一台K7M-DR30U主机后,运行一直很正常.再次感谢您!同时也要对以上三位参与讨论的朋友说一谢谢,有了大家的支使我的工作开展的很顺利,也要感谢工控制网给了一个让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交流的平台.

网友D(2010-01-11):
电源带不动了,是供电不足

网友E:
PLC输出24V电源有短路造成供电不足,出现问题时拆掉24V电源端子再逐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