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三菱GOT10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05):
把GOT1000用422与三菱的FX-PLC相连,再通过USB连接电脑和GOT1000,想问下 在这种连接下可不可以直接用电脑读写PLC的程序.以前用GOT900,用232连接电脑的时候可以直接读写的,但GOT1000好象不行了.说明书上似乎写了1000是不能两个通道同时通讯的!不知道哪位达人能来确认一下 谢谢

楼主:
有人试过吗?

网友A(2011-02-17):
GOT1000也是可以的,但是对编程软件有要求,必须是GX7.0以上版本的软件,在软件中有下载设置,你下载安装后自己找找那个设置,若不行联系我。QQ418039305

网友B:
呵呵;穿透功能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可以的,三菱支持这样功能的

网友D:
可以的,用FA功能就可以

网友E:
使用USB穿透功能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