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05):
我们这有一台绕线机,在它的绕线的轮子上装一个感应器。后面有一个计数器。当轮子转一圈的时候是两米,让轮子转一百米也就是说五十圈的时候停下,再转五十圈,再停下就这样往反工作。可是问题是当轮子的转的太快的时候这个感应器就对这个圈数感应不准确了。好像是太快这个感应器‘感应不到一样,计数器不计数了。我们想改造一下这个设备,不知道感觉 是丛感应器下手还是怎么样改造?
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过。。。。。。。

网友A:
太快快到什么程度呢?一秒多少个脉冲?两米的轮子不至于太快吧?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计数器灵敏度太低?如果是的话,可以把挡块加长或加大,使感应器的导通时间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