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铣机加工出来的圆形是椭圆

楼主(2007-09-05):
雕铣机400W大惯量伺服马达,在铣圆形工件的时候做出来的却是椭圆,尤其是在时钟3点方向和12点方向相差比较大(±0.05),请问是什么问题,x,y两个轴的伺服增益是一样的.

网友A:
各轴负载可能不同,仅增益一致不等于响应一致,另外各轴反向间隙如何?

楼主:
x,y两个轴用得丝杠是一样的,如果是负载不一样的话,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丝杠一样不等于负载一样,先试试调增益,使两轴的稳态随动误差一致。

网友B:
3点和12点这两个位置很可能是反向间隙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两个轴的增益要根据负载情况调,负载不同,增益不同。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2007-11-12):
总结一下经验:
先调整刚性,然后调整位置增益保证精度。在调整完位置增益后如果出现45度角(2点方向和11点方向)方向椭圆的话再调整速度增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