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数据查询

楼主(2007-09-05):
我想在wincc中按我的要求查询历史数据,怎么查?谢谢!

网友A:
首先的把你用到的变量在变量记录里面归档,然后可以通过历史数据表来查询!趋势图!等。。来查询。

楼主:
我知道归档的,历史数据表格在那弄,我没找到。

网友B:
看看使用手册吧

网友C:
有专门的表格,自己添加控件吧!

网友D:
兄弟们这个东西 我会弄可是我想问.真正工程组态中就是用这些东西显示出来数据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