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信捷XC3 PLC通迅

楼主(2007-09-05):
MCGS与信捷XC3 PLC的通迅,该PLC支持ModBus协议,MCGS中的ModBus协议全试了就是无法通迅,显示2,无返回数据

网友A:
谁能给我一个mcgs的串口通信的例子!初学者,谢谢!

网友B:
如果是标准的modbus协议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那个数据返回是2 说明物理连接上就有问题

网友B:
有问题的话 可以和我们联系  qq群:4898868

网友C:
使用Modbus协议是可以通讯上的,请你检查设备参数,设备地址等设置。

网友D(2008-02-23):
你们发个邮件给我,我发几个案例给你供你们参考,我的邮箱是hello9852@tom.com
我们已经做了几个有关组态软件的案例,准备近价段放到网上,大家以后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网站上下载该案例。
http://www.xinj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