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一般的触摸屏数据更新速度有多少啊?

楼主(2007-09-05):
一般的触摸屏数据更新速度有多少啊?
比如我定义的棒图,其数据大概多久能更新一次?

网友A:
主要看你当前屏上的元件有多少,以及触摸屏的操作系统是否多线程,以及通讯速度来决定。
如果元件多,刷的就慢
有些人机是单线程或者单进程的系统。读-》显示-》再读-》再显示下一个,这样也快不了。
9600波特率下的通讯,基本上最多只能做到1秒刷个5-6次了。除非你页面上没有其他的什么元件。

网友B:
看用什么品牌,我见过最快的是与西门子S7-200PLC连的屏,波特率9.6K,单幅画面动态元件不低于50个(含仪表\棒图\批示灯等),刷新时间保证在200ms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