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线的问题

楼主(2007-09-05):
为什么按纽上的灯没有接零线会亮呢?
还有控制面板上按纽和灯的零线接了而控制柜里所有接触器线圈的零线一端没有接 .一部分接触器可以吸 此时按动一个星三角转换启动按纽只有一个接触器吸星星和三角形不吸  此时所有按纽灯全都半亮状态  量灯的两端电压达到五百多(380V的控制柜)  把接触器的线圈和零线接起来后所有问题都没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求达人指教

网友A:
380V的柜子,你灯半亮都500多了,要是全亮,还不电人了啊,

网友B:
你说的不清楚,请把图传上来。

网友C:
说的有误,可能是一部分接触器的线圈零线没接,一部分接,否则接触器一个都不会吸合,灯亮是因为通过吸合的那个接触器感应的。你所说的没接零线,但是吸合的那个接触器的线肯定接了。

网友D:
是不是零地分开的哦

网友E:
       我认为还是接线有误

楼主:
控制线是220的

网友F:
零线没接按纽灯会亮,我遇到过.1.接触器线圈之间形成回路,2.感应电流,3.设备中电容的放电,4.零线虽没接但地线相连.

网友G:
怎么可能呢!你没说明白,最好搞个图上来

网友H:
有一种情况.380/220的变压器其中一条380火线碰到220的其中一条,有可能维修的接错线.那么氖泡的指示等有可能亮.
再看你后面说的情况,极有可能是维修的在换接触器时找不到零线就随便在找一条零线,结果把变压器380伏的一条火线当成零线.结果,在正常的零线断点之前的接触器有动作.断点之后的没动作.而指示灯又接在断点之后.所以灯半亮.

网友I:
赞同:“zjcy99:”的说法,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J:
建议楼主把电器图传上来看看肯定接线有问题。做电工要细心 不是?

网友K:
有感应电的,不是正常亮!